楼主(2013-12-01):
大家好,小弟才疏学浅,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虚心请教:
1、不同的流量计在安装过程中,对直管段都有不同的要求,如电磁流量计,当有90°弯管或T型管时,要求至少前5后3,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原因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介质流经弯管时,会有一个减速过程,流体速度出现紊乱,漩涡很多,保持5倍的内径距离,是一个过渡带,流过流量计时,各质点速度相当,没有漩涡。保证了准确度。
2、关于缩颈和扩颈。缩颈或者扩颈 之后的介质状态会有什么改变呢?为什么扩颈后的前直管段会比缩颈长?扩颈应该也有学问吧,能不能满管?
3、关于涡轮流量计,经过叶轮切割磁感应线,输出脉冲信号,经过前置放大器,滤波整形,放大转换等等处理,叶轮转动的圈数跟脉冲的频率是什么关系??一圈就是一个脉冲?一般出场标定都是用水,如果客户的介质是纯净的但是密度和粘度不同于水的介质,会不会影响精度??怎么矫正?
4、电磁,涡轮和涡街虽说都是速度型的流量计,但是小弟觉得涡轮和涡街对介质的要求比电磁多,电磁只要保证导电率大于某个值,单相,纯净的介质。涡轮和涡街还要考虑介质的密度和粘度跟标定时用的水,状态是否相近。小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5、正如电磁涡轮涡街,是速度型的流量计,每种产品每个厂家都会有自己的保证精度的流速范围。那么齿轮流量计是一种容积式流量计,它的测量范围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A:
楼主一下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啊,4、电磁流量计标定用的是水,如果用介质那也太不划算了,不过设计院好像有介质换算的表格,测量值没什么影响;5、齿轮流量计是一种容积式流量计,它的测量范围取决于容积大小和进出口管径、密度,我们用的是差压式容积流量计。

网友B:
楼主求学心切,非常高兴。
有疑问,才会思考,知学习,才会进步。
建议楼主找一个关于流体力学的资料看看,想必会收获很大。
关于流量计的直管段,是因为流量计设计原理决定的,其对介质的流速、状态、分相都有约束力,也可以这样理解,流量计的测量原理公式中,对于以上的参数都是一个固定值来做的计算公式,如果这个假定的固定值变化了,那么计算公式的参数数值就要变化,而计算公式是固定在仪表的电路程序中的,不能智能在线的修改,所以我们就使用了一个笨办法,让安装设计中尽量做到这些参数与设定值一致。
至于容积式的流量计,是通过一个腔体一个腔体就如同我们用水杯接水一样,一杯一杯的,不会受盛水过程是大是小是缓缓还是急速的影响。
至于脉冲,这个是可以设定的,我们既可以把一个脉冲设定成涡轮转了一圈,也可以把其设定成转了半圈、三分之一圈等等,其主要是通过电路板的晶振来实现的。
应该说测量容积还是流速型的流量计严格的说没有准确的,因为介质的密度、温度、压力、分相、气泡、成分都会产生介质的体积即容积发生变化,所以这些仪表显示的数值都是体积/时间,而不是质量/时间。

网友C:
我对这个认识不是很多,但有点资料可以提供,希望对你有帮助
使用时,应保持被测液体清洁,不含纤维和颗粒等杂质。
传感器在开始使用时,应先将传感器内缓慢的充满液体,然后再开启出口阀门,严禁传感器处于无液体状态时受到高速流体的冲击。
传感器的维护周期一般为半年。检修清洗时,请注意勿损伤测量腔内的零件,特别是叶轮。装配时请看好导向件及叶轮的位置关系。
传感器不用时,应清洗内部液体,且在传感器两端加上防护套,防止尘垢进入,然后置于干燥处保存。
配用时的过滤器应定期清洗,不用时,应清洗内部的液体,同传感器一样,加防尘套,置于干燥处保存。
传感器的传输电缆可架空或埋地敷设(埋地时应套上铁管。)
在传感器安装前,先与显示仪表或示波器接好连线,通电源,用口吹或手拨叶轮,使其快速旋转观察有无显示,当有显示时再安装传感器。若无显示,应检查有关各部分,排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请问涡轮、涡街流量计,如果现场介质的密度和粘度不同于水,那么测量会有误差吗?需要重新标定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偶的理解,涡轮、涡街都是速度型仪表,测量的介质参数是流速,所以密度对其影响不大,但粘度有影响,因此都有雷诺系数的限制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要使用修正值修正。
如果涡轮、涡街测量的介质需要累积,即计量一段时间内的介质流量,那么密度对其影响就要进行考虑,这个时候我们通用的做法就是温压补偿,把工况流量换算成标况流量,这样所以介质都在统一基准线上进行计量比较,有一个参考目标作为依据。
现在用户方大都关注介质的计量问题,因此很多厂商直接在制造过程中把温压补偿措施做到仪表里面了,即一块表有三种传感器分别测量温度、压力、流量,然后经过仪表内部电路板直接换算成标方流量。比如智能型涡轮、涡街都有这样的型号。
一般仪表的校准鉴定都是使用水或者空气作为校准介质,而校准的仪表不会仅仅用于水和空气的测量,所以大部分仪表校准过程看的只是表本身的测量参数性能,即这块表本身满足精度要求,至于你测量别的介质是否准确,这个鉴定过程不负责,如果是工况在线流测量不用去考虑迁移修正,如果用于贸易结算就需要参数修正比加温压补偿。

网友D:
哇塞很专业,值得学习。只接触过仪表接线问题,对其工作原理原来还有这么深奥的精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很有用。随便问一个问题,在流量计转换器中设置信号输出类型,比如,脉冲、频率。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设置成频率,有一个频率上限。设置成脉冲,会设置脉冲当量。如果接外面的二次仪表或者PLC,是不是频率一定用于瞬时流量??脉冲一定用于计算累计流量??可以交换吗?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于脉冲与频率的关系偶不清楚,一般仪表都是频率输出二次表也是频率接受,频率偶的理解就是一秒钟出现多少脉冲,而如果脉冲的多少与编码器或者旋转的光电转换轴的粗细有关,这应该牵扯到分辨率和精度的大小,更深层的偶不了解。
现在我们通用的仪表输出大部分是电流信号,因此二次表系统比如显示仪、积算仪、控制仪、DCS、PLC大部分的输入信号类型都是电流信号,只有大型的DCS\PLC或者特殊信号的二次表才接受频率信号,至于脉冲信号对于二次表来说就是频率信号。
设计频率信号目的或许为了准确的测量,但实质上也并不是频率信号就是精度高,频率信号的采集有丢脉冲现象,频率信号的传输更易受到干扰,特别是现场端机泵的启停、不规则随机强电磁信号的干扰,都会对这个高低电平信号产生扰动。
而电流信号实质上精度也不差,因为其是一个连续的信号电流,精度即分辨率的问题考验的是二次表的处理能力,如果二次表的处理弱电流信号能力越强,我们就可以把现场的电流信号切割的越细,那么我们现实的流量变化或者计量的分辨率就越高。
通俗的说我们的电流信号是一个连续值,仪表显示的精度和位数区别于二次表本身的性能。比如一个一米长的木头,如果我们用米尺量只能精确到厘米,而我们用毫米尺量我们能够准确的显示到毫米的分度,而我们用千分尺、螺旋测微仪我们显示的分度能够达到更高。
频率信号呢,输出的实在上已经分度的数值了,我们的二次表只要数数这些数值的数量在一秒内是多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数值在传输中收到了干扰,那么二次表无能为力,也只能连错误的数值一起数上。至于这些数值的分度与二次表没关系,区别于现场的仪表把一米的木头分成10分还是100分还是一千份还是1万分,然后在把每一份输出出去这就是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回答很专业很受启发。不知是否告知你的QQ。以便以后有机会技术交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QQ还是10多年前上学时申请的,不怎么用,也很少用。
如果朋友看的起偶,咱们就在中华工控论坛上唠嗑吧,还是这里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呵呵,您知道流量计的阻尼时间的设定跟响应时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太专业的我也不会说,我只知道怎么用,我的理解响应时间就是反应时间,阻尼时间都是有个范围的,过小会不稳定的

网友F:
每个产品都有专业的安装说明书介绍的,可以在实践中慢慢掌握,熟能生巧!跟各位一起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阻尼时间,在使用流量计的时候曾经设定过,主要是涡街流量计比较多,原因是北侧蒸汽流量波动太大,于是就把先前的阻尼系数变大了,上调了几个数值,至于上调的依据,没有。。全靠经验和试探性的,说白了就是瞎撞,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点点然后看修改后的效果,多次进行最后找到理想的数值。
阻尼的设定,偶感觉还不是这些流量计的重点,涡街流量计一般使用小信号切除才是重点,为了追求北侧参数的稳定性,大多数在线流量计使用了小信号切除。
小信号切除虽然看起来流量变稳定了,可是小信号切除切除的是不论好坏全部看做零,这对于仪表的根本——最求被测值的真值性无疑是背道而驰。
测量的目的是最求溯源的真值,测量的原理我们已经被迫的承认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打到真值,但我们的使用却又雪上加霜办的使用了小信号切除和设置阻尼系数,这实质上是对测量的极不负责的行为,我们要的是面子风光的流量稳定而不是追求完美的求真务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您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