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1):
为什么有的智能仪表上有rs485了还有电流输出?RS485不就把电流输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网友A:
一个是通讯,一个是模拟量

网友B:
现在的智能仪表接口,大多是两者兼有,其用途及分工是不相同的。
RS-485属于联网通信接口,其采用主从通信方式,一个主机可带多个从机。其传输的是数字信号,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便于与计算机相联。
电流输出大多是4-20MA.DC模拟信号输出,其传输的是模拟信号,采用普通电线传输,是为了方便与现场的仪表或控制器相联。

网友C:
智能设备,大多都是多功能的,这个也一样

网友D:
呵呵;这个很正常的,现在仪表很多都带多种输出的;

网友E:
国产仪表基本功能都有了……

网友F:
有些表通讯功能是需要定制的,不说要就不会给你加,但是端子一般是有的,定制大多也是不用多交钱的,除非特别要求。

网友G:
用途不一样

网友H:
很多仪表厂商都是把输出模式做的尽量多,毕竟客户的需求不同,多个模式多个销售途径。
RS485不是万能的,首先二次表要有处理数值信号RS485的接口,介质RS485作为数据传输检测还行,参与控制有点不放心。此外还有RS485的信号太易受干扰,原则上能够几路公用数据传输线,可是现实中超过几路传输数据就会出现不稳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