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1):
数字万用表用了一段时间,蜂鸣档会显示几百欧的电阻,正常的是无穷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蜂鸣档?是不是二极管档?

网友B:
检查一下表笔的插孔和表笔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拆开看,档位开关处有脏东西了,拆的时候要当心开关位置,别乱了

网友D:
一般都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建议用酒精擦干净,用干净黄油薄薄的擦一层,本人用这种方法搞好不少此类毛病了,包括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E:
以后有这种现象就有方法了

网友F:
在这里又学了新的处理方法。

网友G:
可能是接触不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