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环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2013-12-02):
这个磁环是干什么的啊?还接有有三颗线呢?

网友A:
自制互感器??图片在拍详细点

网友B:
你拍的再清楚点吧

网友C:
啥东西上面了

网友D:
是防干扰的吗

网友E:
一般都是抗干扰用的吧。

网友F:
通常是防干扰的

网友G:
电流互感器?

网友H:
一般抗干扰的不用接线,如果接线了,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只要看看接线的终端去了哪里就知道了

网友I:
磁环上面如果有线圈,就是互感器,没有线圈,就是抗干扰的噪声抑制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磁环上面如果有线圈,就是互感器,没有线圈,就是抗干扰的噪声抑制器。
观点同上。

网友K:
磁环上面如果有线圈,就是互感器,外接一个电流表

网友L:
12楼正解

网友M:
是互感器吧,可以输出给PLC采集数据。

网友N:
图片能再详细点吗,猜的话我也觉的12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O:
那么多电容,那么大个的变压器,高频加热机里用的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用,我这个厂有十多台.

网友P:
有点像互感器

网友Q:
很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R:
拍的太写意了,抑制干扰。。。

网友S:
看不清楚具体情况,只能靠猜,不是互感器就是霍尔原件。

网友T: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东西上面了
是高频柜上面的,也就是高频感应加热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