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我在使用西门子自带的PID过程控制时始终不能稳定下来,想通过模糊控制来控制非线性的变量。求教各位大师出点主意。因为在二维填表、变址查表这两个指令还没用过。

网友A:
s7-200有自带的模糊控制器吗?还是要自己写呢?谁用过给介绍下

网友B:
好像应该得自己编吧,200感觉实现智能控制不太容易啊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200的目前官方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要自己编这道程序。希望有高手出来帮我们解决,然后我们可以做成子程序那我们以后在200的系统上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根据输入的给定与反馈差值比较,当其大于所设定的阈值时,输入被旁路直接作用PID的输出,反之当设定与实际值之差小于所设定的阈值时,PID接通,起作用。PID输出起作用。

网友D:
补充:S7 200自带上述功能。你的工作就是去解决那个阈值的比较器,控制PID的输出是旁路给定还是让PID输出其作用。

网友D:
另外:PID输入给定与反馈的比较最好加一个死区功能,当给定与反馈的差值小到一定程度,死区单元输出为0,让PID的输出停止运算,保持在当前值。这样实际值就不会来回震荡了。

网友E: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些我都没想到,可以在给定值与反馈值之间加一个死区的设置。不过我这有严重的滞后时间,那么我的采样时间需不需要加大呢,比如滞后时间是两分钟,那么我的采样时间是否设置成120秒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呀,滞后时间(惯性或者叫惰性)长,这个更好控制了。大惯性的系统采样周期要比惯性小一个数量级以上才好。控制要及时采样跟不上不行。

你应该是惯性2min,采样周期1.2s,闭环调节器的PI时间常数120s*n。这里n=1;2;3...

你这个系统是控制什么呀?如果是温度,可以用PWM来调节,效果会更好。

网友F:
有点困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是呀,滞后时间(惯性或者叫惰性)长,这个更好控制了。大惯性的系统采样周期要比惯性小一个数量级以上才好。控制要及时采样跟不上不行。

你应该是惯性2min,采样周期1.2s,闭环调节器的PI时间常数120s*n。这里n=1;2;3...

你这个系统是控制什么呀?如果是温度,可以用PWM来调节,效果会更好。
历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不是控制温度,是控制水处理系统的PH值。跟温度有点相似,都是非线性的。我原先是使用变频器来调节加酸量的,现在准备采购一个调节阀来进行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由于检测信号会有滞后性,等待检测到与给定值较接近时,在来进行旁路PID调节就会出现超调的现象。关键就是滞后性和非线性、和不能实时检测到进水量的大小等N个因素困扰。所以难调。

网友D:
如果是控制阀,那就把他改成PWM输出控制(即占空比调节)PWM的周期设置的长一些,比如240s或更长(120s*n;n=1,2,3,...)不用PID调节器,用一个减法器(设定值与实际值做减法)就可以了。这样会很稳定。对于迟滞时间比较长的负载调节,很适用。你可以通过调节比例带(PWM的周期)来加快调节或放缓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使用PWM那么就是使用脉冲控制吗?我现在是使用模拟信号4-20ma控制。我订购的阀体好像没有使用脉冲调节的,都是输入模拟信号进行阀体的开度调节的。能否提供一款这样的型号呢?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阀控制不是开关控制,是模拟量控制,那就要用PID了,把P的值减小,把I的值提高。PI时间常数超过120s以上,最好也是PI = 120*n(n=1,2,3,...).比如说,让P = 0.1;I = 1200s(或者I = 2400s)等,实验取得最终的参数。

也就是说,让4-20mA输出信号缓慢的变化,适配反馈信号的滞后时间。这样,开机120s以内,是缓慢变化的,120s以后,实际值就应该在设定的值附近调节了。

我不知道S7 200的PID时间最大能设多少,总之,放大倍数不要大,尽量小。牺牲的是调节稳定时间,获取的是实际值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么详细的指导,由于进水的反馈值是比我的设定值要大的,所以我的PID是反作用的,我的P现在设置的是负数的。我看看把采样时间设置成3秒,P设置成-0.1 I设置成1200S  D关闭设置为0试试看看效果。然后根据实际值在微调。

楼主(2014-01-07):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采用了电动调节阀进行加酸量的开度调节,我现在用了两个PH计分别放在两个池子,第一格池子与第二格池子在底部有一个正方形的孔是联通的。进水与加酸点都在第一格池子上进行。两个池子的水位是同等液位的。我在加酸的时候第一格池子的PH计反馈的数据就比较乱,第二格池子的PH计反馈值就比较稳定。因为经过了第一格池子的充分反应后第二格池子算是比较稳定了。这样就出现了我采用PLC的PID控制利用第二格池子的PH做反馈信号会出现超调,因为第一格池子的水流到第二格池子的水估计有十几分钟的停留滞后时间在里面。而我用PID串级控制也就是第一格的PH值做副调节第二格池子的PH值做主调节也还是很难控制最终的PH值稳定在6-9,求助我这PID该怎样设置或是采取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个格子的反馈值呢?只用第二格子的反馈不行吗?还有对第一格子和第二格子的水要充分搅拌,尽量让加入的清水和酸充分混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用第二个格子的PH值进行反馈的话滞后就会非常严重,估计有十几二十分钟的滞后时间。我按照上次你教给我的方法,把比例放小积分放大。但感觉要很久很久才会有信号反馈回来。我担心积分时间长了会累积积分时间。会不会到了积分的累积时间输出就会无限放大呢?

网友D:
S7-200的PID可以先开环后闭环控制的。你这种情况先开环,给一个固定的设定值,等反馈达到与设定值差不多的时候,再切换成PID闭环控制,就OK了。还是用第二个格子的检测,要稳定的反馈。

楼主:
谢谢,就是先旁路PID 到达一个值就进行PID运算。那么我这时的积分要不要设置为120S呢?因为PH反应时间估计是5分钟的时间。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H:
向导生成PID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向导的PID然后加手动。在使PH值反馈在一个设定值时我在投入PID进行调节。下午去现场试试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先旁路PID 到达一个值就进行PID运算。那么我这时的积分要不要设置为120S呢?因为PH反应时间估计是5分钟的时间。
对的,先旁路给定恒值,待实际值达到80%设定值时,投入PID闭环,时间常数要5分钟*2,你能不能加些搅拌功能,让时间常数小于5分钟呢?总之要计算P*I = 2*时间周期。

所谓时间周期就是从0到PH值达标的时间(第二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场已经有搅拌机了,因为两个池子是在中底下有一个联通口所以从第一个格子到第二个格子确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刚刚去看了,我尝试加一定量的酸后大约在9分钟十分钟之后才有反应,也就是第二个格子的PH值在往下降。因为前段石灰投加量不稳定,有时候石灰加的多,有时候石灰加的少。在加上进水水量也是人工看着前段的池子来打开阀门的。所以会造成酸可能某时间段刚开始旁路的时候加不到设定值80%有时候可能超调。

网友D:
嗯,这种情况就得把时间常数加长才行。其实,控制阀门用PWM才好。周期设为10分钟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现在的这个电动球阀不能满足我的工艺需求。要做计划买个精度高一点的带PWM的阀门才行了。我现在把比例设置为-1.0积分设置为20分钟。到了下午在看看效果。不行在把积分缩小为10分钟。我需不需要在到达设定值后把积分缩小到5分钟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用缩小积分。相反,我倒是觉得应该把P值再减小,在0.5-1之间试试。另外有两个指标要获取,一是从开始到实际值达到设定值的时间;而是从开始到实际值稳定在设定值的时间。另外,当实际值稳定后,围绕设定值上下波动的范围和波动的周期,都要观察下。估计需要起码4小时左右吧,掌握这些数据很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周六周日休息。我已经把参数设进去了。把
毙了你设成-0.5等到星期一看看现场反馈回来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