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控制仪

楼主(2013-12-02):
单位电容柜上的自动功率因数控制仪有坏了,不能切换电容,且显示数码管一闪一闪,2年前换的。

根据这个现象,结合当前气温及多年维修经验,估摸着电源部分出故障了,最大可能是电容老化失容。

拆下打开,果不其然,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已鼓顶,也不测量了 ,果断换上1000UF50V优质电容,硅胶封固下,上电测试正常。省了1000元,2年前的也是电源部分电容鼓包,当时老板催的急,由电柜成套厂来换的现在这个微机控制仪。

楼主:
貌似现在的产品质量不高呀,工业用的应该用到105°C的优质电容,能延长点使用寿命。

网友A:
换一个好电容就好办了

网友B:
电容老化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老板没给点奖励什么的。

网友D:
呵呵。估计是买的便宜的东西。待过几家厂。五六年过去都没见坏过。

网友E:
很多时候,老板都认为这个维修为公司省钱就是你的工作,必须去做好它。
要想做出业绩得到奖励,估计也只能是研发或仿制出新机器,为公司节省购买设备成本,这样才能打动老板的心了。

网友F:
温度高吗

网友G:
领导应该给予你适应的嘉奖!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老板都认为这个维修为公司省钱就是你的工作,必须去做好它。
要想做出业绩得到奖励,估计也只能是研发或仿制出新机器,为公司节省购买设备成本,这样才能打动老板的心了。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I:
两年就坏了,产品质量不行,ABB的七、八年了还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年就坏了,产品质量不行,ABB的七、八年了还在用着

所以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J:
电容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