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

楼主(2013-12-02):
手里有台东元7.5KW的机,高速正常,低速10Hz时带不起马达,以前可以的,查看直流侦测电压530V,(试机用的两相380V电),侦测输出电压才32V,偏低,调到30HZ输出电压才76V,偏低,正常应有180V,调到最高60Hz输出电压有430V,换块主板试10HZ有78V,30HZ有180V,有没有知道这机是由哪侦测出输出电压的,

网友A:
希望有大神出来说说

网友B:
CPU根据VF方式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说vF设置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vF设置不对
10HZ的时候是不是转矩不够大呀,所以转不起来,电动机是什么负载?

网友C:
一直在使用吗?那就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D:
楼主,变频器输出电压你用什么仪器测量,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E:
应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厂化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东元7200MA的面板都有侦测显示的,不是量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一直用着

网友F: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巳经搞好了,是有个叁数设置不对,而这个叁数一经改动出厂化也不会变,改成多少就多少。在此谢谢个位热的朋友

网友H:
用机械表测得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想问下楼主:楼主是怎么查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面板有侦测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