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威纶显示plc no response怎么办,按了后plc没反应。plc没有问题,是不是触摸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再调试下触摸试试

网友B:
连接线有没有问题?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都查下吧

网友C:
触摸屏通讯格式没设置好或者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