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此22kw变频器六路驱动全部采用A316J光耦。
在G E间串12欧姆电阻测量大小。静态,六路电流全部为-24ma,正常。
上三路动态电流全部为70ma左右,正常。
下臂w相电流为60ma。
问题就在下臂的u v相。电流大小在60ma ,24ma依次循环出现。极少数情况也会接连出现,
例如:60ma 24ma 60ma 24ma 60ma 24ma 60ma 24ma 24ma 60ma 24ma 60ma 60ma 24ma
驱电容表测电容大小, 万用表测充放电能力,均正常。因手头无合适电容,就没有更换,06年的机器想来也不放心啊。
更换此两路a316j后现象依旧。测量光耦输入侧5v正常,其余元件均测量无异常。
带4kw电机,在启动和停止的瞬间有抖动,其余时间,电压和电流均正常。带大电机就跳sc。
谢谢回答

网友A:
霍尔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
模块的触发驱动电流为什么不恒定,经常跳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驱动电流大小是没有插霍尔传感器端子的。谢谢

网友C:
看样子问题应该还在驱动,也许楼主可能遇到热坏,或者假焊的问题。遇到热坏,没有示波器只能靠换,有示波器就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就在驱动这里。驱动电流不稳啊。u  v两厢的电流老变。请问“热坏”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楼主:
回复 楼主:
机器开始,测量触发端子的,截止 和 驱动 电压六路是一样的。
然后带电机发现电机咯噔咯噔响,测量驱动上的全部电容无异常。
于是测量驱动的电流大小。就发现了电流经常变化的现象。
更换光耦后。情况依旧。测量周边元件,相相比较,均无发现元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驱动这里。驱动电流不稳啊。u  v两厢的电流老变。请问“热坏”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热坏,就是一个元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有一定的温升,在温度低于某值时元件正常,高于此值就会使元件不稳定(偏大或者偏小都有可能)我遇到最多的是电阻坏,主要是电阻变质的较多(这种情况可以不上电用电阻档测量电阻阻值,有时需要拆下来测才可以测出来),功率三极管也有可能,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D:
把板子开着,用热风枪吹着看看报不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