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接线

楼主(2013-12-02):
手上有两个接近开关:OMRON TL-Q5MC2、沪工F1-D5B2,上网查了一下OMRON的是NPN常闭型,沪工的不知道是什么类型怎样接到PLC上?请各位老大帮忙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两条线还是三条线的,

网友B:
可以看接近开关上面的标签,上面有接线图就可以判断是NPN或PNP的。怎么接到PLC上面要看是什么PLC。

网友C:
三线还是两线,三线棕色接电源正,蓝负,黑控制。两线串入线路。

网友C:
哦对了,不管是NPN还是PNP只要你接入线路看有无输入信号,遮挡有信号,离开无信号就能使用。

网友D:
接近开关都有接线图,就在上面画着,仔细的话应该能看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正在研究中

网友E:
接近开关都有图的,你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G:
问一下厂家

网友H:
沪工产品上都有一张塑料标签纸;上面标的很清楚;

网友I:
OMRON TL-Q5MC2 是NPN型 常闭的
OMRON TL-Q5MC1 是NPN型 常开的
三线的,棕色:+24V 兰色:0V 黑色为低电平OV信号输出

网友J:
大部分是长开型的

网友K:
这个好办,不知怎么接线可以测试一下么,反正又坏不了,就是把线接上用万用表量量通断即可。接近开关就是状态转换,很好测试的。

网友L:
看接线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