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我单位最近多台电机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烧损,打开观察只有几匝近似击穿的小面积烧损,已经有近十台这样,实在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查明原因。

网友A:
楼主没有交代清楚哦,多大功率的?交流直流?估计是交流电机吧。是一个开关柜控制吗?电机带的负载是什么?等等。。。要不别人怎么判断呢?

网友B:
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装配的时候,受伤了

网友C:
在装配的时候受伤,进水,受潮.

网友D:
量一下厂内电压,看看保护类的元件(热过载等)

网友E:
先检查一下进线电源电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F:
首先查外部线路,是不是进线虚接缺相导致哦。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只有几匝近似击穿——匝间短路,还是相间或对地短路?

网友I:
三相电压不平衡也会试的

网友J:
最好上个图,还有把控制系统,外部线路和负载说一下。

网友K:
匝间短路烧坏,在秋冬季节,电机停了几天以后再开往往会这样,不奇怪。

楼主:
补充:电机就是接触器直起或星三角启动,运行已经5年了,一直没有这个问题,电机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表象为一砸的几根线击穿现象,其他的都完好,电机功率大到30kw小到3kw不等

网友L:
能这么神奇?

网友M:
莫非厂里的用电负荷变化频繁,产生的电压谐波冲击较大。

网友N:
不知道是多大电机,是不是电机本身出厂就有病啊。

网友O:
是不是电机一段时间没用了,突然又使用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P:
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