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CPU224XP CN的PLC我将其中一个通讯口变成自由口通讯,与一串口的打标机相连。请问需要用西门子的PC/PPI RS232转换485的这根线来连接吗?

网友A:
需要编写PLC的自由通讯口程序,再下载到PLC.

网友B:
看你打印机上什么类型的,如果是485的就不用转换线,232口的需要PPI……,在根据打印机指令在PLC软件中编写下载即可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标机口是RS232的,那就应该要PPI电缆了!!

网友C:
西门子S7-200 PLC非常方便就可以用自由口协议连接外部设备。不需要什么PPI电缆,如果外部设备是RS485口,西门子的口就是RS485(3+,8-);如果外部设备是RS232,那么自己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就可以了。和打印机连接,需要打印机相信通讯协议。我做过比较多的这样的通讯,如称重仪表、变频器等、PLC等。可以联系我QQ:519406003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