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我原先的豆浆机的控制原理比较古老,导致现在的许多功能无法实现,现在新的豆浆机和我的这个老式的在器件组成上基本一致,想把它的单片机电路改为用PLC控制,以此来实现更多的功能,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豆浆机的电机是比较特殊的,是否可以在PLC中直接用输出继电器控制原豆浆机中的继电器实现旋转打碎豆子的功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改的目的是什么,是练习一下啊。

网友B:
楼主有闲置的PLC?不用考虑成本?还有里面的空间够吗?

网友C:
你的豆浆机能装下PLC吗?

网友D:
杀鸡用牛刀,闲得蛋疼.真有那功夫还不如搞点别的.

网友E:
好像有人发过电路图

网友F:
PLC能放下吗

网友G:
用PC控制更好,远程制作豆浆。

网友H:
PLC?工业用豆浆机

网友I:
一台新的200元就买到了,你花个PLC去整,瞎搞;

网友J:
搞个LOGO!,连豆浆机带别的家电一起搞,智能家电系统,也行呀。自己搞着玩呗。

楼主:
我准备在家的墙上安装个PLC,带动不仅仅是豆浆机,还有一些其它的家用电器,而且通过通讯端口与个人电脑连接,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未必会实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家的墙上安装个PLC,带动不仅仅是豆浆机,还有一些其它的家用电器,而且通过通讯端口与个人电脑连接,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未必会实施。
这个可以有。

楼主:
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定义做豆浆、米糊,实现预约功能。

网友L:
用PLC真的是太牛刀了吧,LOGO!,可以实现家庭智能管理。

网友M:
如果是为了练手,那么练练也无访;如果时实际应用,还不如拿那个买PLC的钱买台新的。

楼主:
就是想知道,如果用PLC控制是能实现的吧,各位是不是认为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N:
豆浆机。
嘻嘻。。。
偶把那所谓智能的九阳豆浆机,改成手动的了。
里面的什么芯片直接甩掉,通过三相插头,把底线公用一个插头,然后另两个插头一个接电机,一个接加热棒,通过外面的三相线缆,找了一个妞子开关盒常闭常开按钮。
妞子开关控制三相线缆的进线电源,电源接通加热棒加热,手动按动按钮,加热棒电源 断开,电机旋转。
嘻嘻。。。
多高级,想要多久就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N:
豆浆机。
嘻嘻。。。
偶把那所谓智能的九阳豆浆机,改成手动的了。
里面的什么芯片直接甩掉,通过三相插头,把底线公用一个插头,然后另两个插头一个接电机,一个接加热棒,通过外面的三相线缆,找了一个妞子开关盒常闭常开按钮。
妞子开关控制三相线缆的进线电源,电源接通加热棒加热,手动按动按钮,加热棒电源 断开,电机旋转。
嘻嘻。。。
多高级,想要多久就多久。
你这改的更彻底,高,实在是高。

网友O:
莫非就是电机旋转粉碎,然后电加热煮熟,还有其他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考虑过根据豆量调整粉碎时间和加热时间,主要是现在的豆浆机打米糊总是有很多颗粒存在,吃起来不舒服,粉碎的时间又不可调,全是内部设定好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偶是个急性子,每天早上又是准备上班,又要给孩子做饭,打个豆浆都还什么干豆、湿豆、五谷的选择,而且还什么预热、升温、磨几下就停,在升温,偶的天啊,偶没有这个闲情逸致看这个漂亮的智能在哪里白活。

早上急急忙忙的起床做饭,直接抓吧豆子仍在豆浆机里,倒入自来水,插上电源,直接升温加热看加热棒周围有大量气泡时,用手按着选择开关,电机选择一两分钟,然后松开手在加热,等豆浆气泡上升时在按下开关,电机在转到1分钟,然后松开开关,加热棒加热烧开即可了,前后不过10多分钟,而且前5、6分钟还不用人管,比什么智能的强多了。
智能的就是耗时的傻瓜,打个豆浆都要大半个小时耗不起时间。

网友P:
设计豆浆机的工程师没有做好市场调研,没有咱们做工控的懂得人性化设计。

网友Q:
用PLC控制豆浆机,楼主真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看来你真是个急性子,你的这种设计确实适合你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那次就是,由于换了另一种的个头比较大一些的豆子,结果根本就没打碎就做豆浆了,由于豆子没打碎,豆浆也没有做熟,我单片机没玩过,也没有做电路板的基础,所以感觉用PLC还是比较熟练的,使豆浆的制作过程相对个性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