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我是新手 还请老师帮帮忙 谢谢啦 我的是2013   我在控制面板的程序里面加厂商 但我没加成功应该是没有那个文件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画图

网友B:
软件问题吧

楼主:
好吧 我只能重装下啦 看看啦

网友C:
其实修改数据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修改数据库就行了!
是在控制面板里面的那个吗?我试啦不行  我选好要增加的厂商后 不一会就是无法完成 要我手动指定位置
不过无所谓啦 我重装啦下  在刚开始装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厂商都选上啦 现在可以啦   原来我问的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啊 呵呵现在解决啦

网友D(2014-11-21):
"  在刚开始装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厂商都选上啦 现在可以啦" 。
这个是不推荐的,根据需要吧,很多厂商的产品是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