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内的寄存器与PLC元件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12-02):
OMRON NB5Q触摸屏 我想做个报警显示,登陆信息时的地址与报警显示时的地址有什么区别啊?怎么才能用PLC位元件来驱动报警输出啊?还有LB LW RB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得到?

网友A:
这是Kinco的HMI介绍 跟OMRON的貌似风格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这个读取地址呢?就是说外部传感器触发的信号不能直接触发报警吗?还要先经过HMI的寄存器才行?就是说报警显示只能选择本地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地址你可以空在那里,不用管,至于LW,LB这是HMI内部寄存器地址,跟PLC没关系,PLC读不到这个地址;
你可以说正题了:你想实现什么?

网友B:
0.00通了 显示报警
明白了就会了

网友C:
当那些位地址ON的时候在人机上显示报警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管?我咨询售后服务说这个地址是用来控制报警显示大小什么的。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应该不难

网友D:
LB LW RB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得到?
LB LW RB是不同的存储器,在说明书中都能看到,适用场合也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