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

楼主(2013-12-02):
这个图纸使我们这一个炉子加热控制,通过4---20MA输出,给TCW-32ZK触发器输入信号,然后触发器就直接控制可控硅了。谁能给我讲讲啊。这个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就是我图上这个可控硅。

网友A:
这是个电加热,4-20mA是调压用的。

网友B:
TCW-32ZK实际是一个将4-20MA的电流信号换成触发可控硅的脉冲信号,对可控硅进行调压;
我之前做过这种电路,通过电位器调节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也就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可控硅调压方式是通过过零触发,电容饱和后进行触发可控硅;
这个可调范围也是有限的,例:80-240,不能做到0-240这种宽度的调节.

网友C:
上面是控制器接线端子图,原理就是用4--20毫安控制温度,4毫安对应满载加热。20毫安对应停止加热。4-20毫安是温度传感器来的(温度)信号。

网友D:
炉子加热控制,最好还是用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别用移相触发的形式。路子温度的惰性大,过零触发没有问题。而且电网干扰小。移相触发,对电网有换相缺口的电压突变干扰。特别是大功率的,很讨厌。
单凭楼主的电路图,没法讲原理,内部电路没,咋说呢?n种可能。

网友E:
G端有高电平,t2与t1就导通了,T1就是G下面那条线,可控硅有三个脚,t1.t2.g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控制器接线端子图,原理就是用4--20毫安控制温度,4毫安对应满载加热。20毫安对应停止加热。4-20毫安是温度传感器来的(温度)信号。
4-20毫安是温度传感器来的(温度)信号!

网友G: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可控硅的原理!控制集电流的大小控制输出阴极的大小。

楼主:
图中,T1 T2 哪个是阴极或是阳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端有高电平,t2与t1就导通了,T1就是G下面那条线,可控硅有三个脚,t1.t2.g
你说的高电平是指什么??。 是多高电压,这个电压值肯定是变化的。例如4---20MA  对应控制G 高电平是多少???

网友H:
输入端接温度变送器,采集温度变化去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达到控制电加热器的目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上网查一查可控硅的工作条件,基础知识在这讲太麻烦

网友I:
还是先了解可控硅的工作条件和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