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的指令求教

楼主(2013-12-02):
请教下各位朋友,信捷XC1-32R-E的PLC想设计一个急停的带锁按钮来控制锯边机。当急停按下时PLC能够断开所有的Y信号输出,放开急停按钮PLC复位但不继续输出,要重新启动才行。我试过用M8034,但是没有用,不能复位,也试过断PLC的电源,可是要一段时间PLC才能放电完成。操作工有时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就算按急停也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停下来,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加装Y信号电源的继电器了,利用继电器做启动电源控制了。希望懂这个的朋友能帮帮忙,感谢了!

网友A:
我试用过三菱的是可以的,估计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信捷有没MCR指令?

网友C:
个人感觉,你可以在急停钮上安装两组常闭触点,一组连接PLC所有输出点的公共端,其目的是在急停钮按下的时候,保证所有输出都因为断电而停止输出;另一组常闭触点连接到PLC的输入点上,将该输入点在程序中与所有输出点的输出进行连锁,只有在这点接通时,所有输出才可以正常动作,一量急停输入信号切断,所有输出信号都禁止。可以将PLC中加入一些急停自锁梯形图,以实现急停复位而不立即接通输出功能。
+5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以前有看别人做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管什么方法就看适不适合自己的应用。

网友E:
用MOV指令。有急停信号时直接传送0到所有输出点就好了

网友F:
有些机器并不是电路控制说急停就停止了的,还有机械惯性在里面。
比如液压,气动,大飞轮等等,这些器件在高速过程中不可能急停下来。
程序里面加个急停开关还不简单么?所有的串一个开关接点就可以了,但上机械问题就是没有办法的了。

网友G:
现在急停都交给PLC了?难怪有些事故不可思议,这么做多不安全呀。

网友C:
所以现在机床设备中的急停在国家的标准中规定是很严格的,各种机械设备对急停的要求和控制方法都各有不同,总之是保证设备能迅速的处于停止状态或安全状态,保证人和设备的安全。
对于电机之类的惯量较大的设备,还要有电气控制的机械制动装置以配合紧急停止。

楼主:
感谢3楼的朋友,其实这要用中继控制的话还是很简单的,这不是在学习PLC嘛,我就想能不能交给PLC全部代劳了,外围的原件是越少约好的。关于7楼8楼的解释我也了解和认同的,这毕竟和安全与关系的,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大意。问这问题主要的就是想了解PLC能不能有比较成熟和理想的控制方法,其实在我内心讲急停还是做外部比较安全和可靠,要是老鸟觉得这问题简直就是扯淡的话,那我深表歉意!我也就是在学习嘛,在资料上没有理解透所以才咨询您们这些资深人士的嘛,谢谢各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人的价值越来越大,安全事故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是做设备的,必须要考虑安全问题,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则后患无穷。

网友H(2014-01-02):
直接一条ZRST指令搞定了啊

网友I(2014-06-03):
这个很简单了,急停按下时值位一个软元件,把这个软元件窜到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