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换同型号好的变频器工作正常,确定变频器故障。  上电变出现CF3.7代码。查手册:“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请送厂家维修”。   经过代换CPU板确定CPU板没问题。查u、v、w(霍尔)电流检测输出,-0.001V、-0.023V、-0.017V,应该是正常的。   ±15V,+5V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拆下电机线,故障不变。

网友A:
看看驱动板上检流器信号线到控制板有没有运放(tl084,4570,c3403)这些坏是有可能的,上次我修个2.2kw的时候和你一样遇到过一次,就这运放坏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一楼的

网友C:
一楼说的有道理,也有可能是CPU板问题,有同样的机器,先换一下,确定不是CPU板的问题,如果不是再将互感器屏蔽报警,这样就可以知道是哪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D:
CF3.7不一定是电流检测故障。台达机的CFXXX的故障有时很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确定cpu板没问题。

网友E:
cb到UVW之间都是有电流侦测的,有参数可以查一下  具体什么参数 看说明书。参数OK CPU板基本无问题的

楼主:
终于有点眉目了。变频器大部分关于电机的保护均来自电流传感器,电流传感器有多种状态:静态1:输出0,正常。2、输出正(0-15V),电压不同报警不同,当0.35V以上时报cf3.7。cpu 89脚大于0.35V报警。3、输出负(0--15V)电压不同报警不同。-13.5时包cf3.3。 4、电流检测显示应该是负电压。 动态:还在实验中。

网友F:
盼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