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ATV18U72N4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3-12-02):
请教下,这款施耐德ATV18U72N4变频器怎么接线?工作方式就普通的单速能调节频率就可以了,我也照接线图试过了,就是不能启动好像是有代码ED还是什么的记不得了,没有说明书,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因为怕接线错误损坏变频器一直不敢乱试,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帮忙告诉我怎么能让它动起来!先谢谢了!

网友A:
线接好后还要调整参数。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自带的面板调速还是外接模拟量、电位器?说明书还要找的,不然启动方式都没办法更改啊……

楼主:
关键是我找不到说明书啊,在网上遛了不知道好久了,就是没有这变频器的说明书,有说明书的大哥可否来一份给我吗?邮箱:ww663714@sina.com

网友C:
回复 楼主:
18系列是老型号,你找本28系列的说明书,对照参数看看

网友D:
这是ATV21的图,你看看对你有没有作用。

网友E:
要看参数

网友F:
呵呵;+10 AI1 COM上接个电位器,LI1与+24V接个开关;
按面板上RUN键,没反应就LI1与+24V接通,看是不有输出;

楼主(2014-08-02):
感谢7楼版主,原来我的接线方式是对的,就是控制方式不对,没有选择面板控制方式,以前没有参数说明书,现在找到了,改变参数就可以运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