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90年代末刚上班,一个老车间很多地方用的是熔断器,从配电间到现场,现场甚至还有很多地方用带保险丝的闸刀开关,铁壳开关,故障率高,修复麻烦,很讨厌这种东西。

   后来去了一个新车间发现用熔断器的地方很少但是还是有,从配电间要设备,基本都是空气开关和断路器。维护方便多了。我就想为什么不全部用断路器呢? 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90年代空开还没有普及,那时候都是进口的,很贵

网友B:
不会取代,是配合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取代,是配合使用。
同意楼上意见,瞬间短路电流过大会造成触点粘连,无法断开,最安全的还是配合使用。

网友D:
熔断器有熔断器的用途。

1楼所说“90年代空开还没有普及,那时候都是进口的”,有出入;
不过,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一段时间,低压电器有大量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或推销到用户)。

网友E:
检修时不符合要有明显断开点这一条,碰到过断路器断开状态下触点粘连造成带电!

楼主:
这么多人说触点粘连, 我们还真有些设备从配电间到设备没有使用熔断器,全部都是空开和断路器,也快10年了没有出现触点粘连的情况, 我想如果触点会粘连,那应该是不合格的断路器,这种情况就算出现也应该会造成上级断路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修时不符合要有明显断开点这一条,碰到过断路器断开状态下触点粘连造成带电!

电气是设计院设计的,经过审核,直到使用到现在至今没听说需要明显断开点这一条。

配电间停电检修的要求是填写工作票、停电后验电确认无电后挂接地线,其他设备检修也就停电、验电就行了。

楼主:
原来的老车间的配电柜都是半封闭式的带熔断器的刀闸开关,我上班的那一年电业局就要求全部改造成全封闭式断路器保护的抽屉式开关柜。

有个老车间连终端设备电源都依然坚持使用刀闸开关,电气主管说有明显的断开点,比空气开关好。

楼主:
现在配电间用的这种,主电路基本用的空气开关,仪表回路可能用了一个很小的熔断器。

楼主:
图片都是网上找的,老式带熔断器的就很难找到了。

网友F:
楼主干电工十多年了啊。辛苦了!

网友G:
看场合来定。比如加热管前端就是用保险比较多。不过我也不喜欢保险管。现在自己做的柜子都用断路器了。粘连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你说的(空气开关和断路器)是一种东西吧

网友I:
现在都是断路器了,各有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空气开关和断路器)是一种东西吧
空气开关也是断路器的其中之一。之所以说空气开关,就是以空气作为绝缘介质的开关,叫做空气开关。一般应用于低压线路的开闭。和空气开关对应的还有油开关,真空开关,特殊气体绝缘开关。这些基本应用于各个等级的高压开闭。

网友J:
很多配电柜还是配有刀熔开关的,正如楼主所说,设计院要求有明显断开点才是安全的……

网友K:
熔断器断了是实实在在的断了,断路器如果损坏了,其状态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L:
方便的同时也会有弊端,正如楼主所言:电气标准中规定的“要有明显断开点”空开就达不到。要不熔断器还能有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配电柜还是配有刀熔开关的,正如楼主所说,设计院要求有明显断开点才是安全的……

这个规定还有吗?我觉得过时了。

楼主:
熔断器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做得很小,如细小的玻璃管熔断器,对于一套大型设备来说,每一个电磁阀,每一个电气元件都需要短路保护,如果都用断路器是很占空间和成本的,也没有必要,而且断路器最小的我只看过3A,在大型设备中2A以下的短路保护用熔断器还是很普遍的。

有人说没有刀开关不符合安全要求,我就看到现在买的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从总电源到分支,好像都没有什么刀开关,0.5A的熔断器作为电磁阀线圈的短路保护还是有的。

网友M:
各有好处弊端,功能也不尽一样,共存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配电柜还是配有刀熔开关的,正如楼主所说,设计院要求有明显断开点才是安全的……

这个规定还有吗?我觉得过时了。

1、熔断器有隔离开关的作用:
1)检修设备时,先用断路器切断电路;
2)去掉融管,形成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保证维修安全;
3)修好后,再把融管装上,然后用断路器送电;
2、对于特大短路电流,断路器触点间距小也不能断开的大电流,熔断器就可以断开这个大短路电流!
3、还有就是熔断器机构简单、价格低廉,投资少,所以熔断器的作用不能用断路器完全取代!
4、但是,不是所有电路都必须配熔断器,要根据电路需要安排配备!
5、熔断器,多用于总电源进线端电路,安装在断路器的电源侧;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配电间用的这种,主电路基本用的空气开关,仪表回路可能用了一个很小的熔断器。

很久没看见抽屉柜了。

网友O:
感觉熔断器和断路器配合使用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配电柜还是配有刀熔开关的,正如楼主所说,设计院要求有明显断开点才是安全的……

这个规定还有吗?我觉得过时了。

1、熔断器有隔离开关的作用:
1)检修设备时,先用断路器切断电路;
2)去掉融管,形成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保证维修安全;
3)修好后,再把融管装上,然后用断路器送电;
2、对于特大短路电流,断路器触点间距小也不能断开的大电流,熔断器就可以断开这个大短路电流!
3、还有就是熔断器机构简单、价格低廉,投资少,所以熔断器的作用不能用断路器完全取代!
4、但是,不是所有电路都必须配熔断器,要根据电路需要安排配备!
5、熔断器,多用于总电源进线端电路,安装在断路器的电源侧;

现在没有熔断器的设备是怎么进入市场的?(PLC每个输出点配有小熔断器保护除外)不合格吗?

630A的Q1是断路器

网友P: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两者既然能同时存在,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吧。就像馒头和米饭的关系。

网友Q:
其实决定是用熔断器还是断路器?关键的参数是短路电流的分断能力,也就是说能切断多大的短路电流?许多电工往往只关注额定电流,而不注意或根本不懂分断能力。在分断能力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断路器能全部代替熔断器,只是目前在相同额定电流下,熔断器的分断能力还远大于断路器,特别在小电流规格产品上差距更大,例如微型断路器分断能力不足1万安培,而同规格的熔断器在5万安培以上甚至10万以上。因此微型断路器只能应用在线路末端,在靠近变压器的配电房内就应该用熔断器,例如在电容补偿柜内,每只电容的电流不大,短路保护都采用熔断器而不会采用小断路器,因为电容柜一般都安装在配电房内。变压器容量越大短路电流越大,离变压器越近短路电流越大。断路器的发展方向是体积更小分断能力更高,现在许多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已成倍提高(相比老式的DZ10),因此在一般的工厂车间内,已能用断路器全部代替熔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其实决定是用熔断器还是断路器?关键的参数是短路电流的分断能力,也就是说能切断多大的短路电流?许多电工往往只关注额定电流,而不注意或根本不懂分断能力。在分断能力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断路器能全部代替熔断器,只是目前在相同额定电流下,熔断器的分断能力还远大于断路器,特别在小电流规格产品上差距更大,例如微型断路器分断能力不足1万安培,而同规格的熔断器在5万安培以上甚至10万以上。因此微型断路器只能应用在线路末端,在靠近变压器的配电房内就应该用熔断器,例如在电容补偿柜内,每只电容的电流不大,短路保护都采用熔断器而不会采用小断路器,因为电容柜一般都安装在配电房内。变压器容量越大短路电流越大,离变压器越近短路电流越大。断路器的发展方向是体积更小分断能力更高,现在许多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已成倍提高(相比老式的DZ10),因此在一般的工厂车间内,已能用断路器全部代替熔断器。
有道理,感觉很专业。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配电柜还是配有刀熔开关的,正如楼主所说,设计院要求有明显断开点才是安全的……
这个规定还有吗?我觉得过时了。
1、熔断器有隔离开关的作用:
1)检修设备时,先用断路器切断电路;
2)去掉融管,形成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保证维修安全;
3)修好后,再把融管装上,然后用断路器送电;
2、对于特大短路电流,断路器触点间距小也不能断开的大电流,熔断器就可以断开这个大短路电流!
3、还有就是熔断器机构简单、价格低廉,投资少,所以熔断器的作用不能用断路器完全取代!
4、但是,不是所有电路都必须配熔断器,要根据电路需要安排配备!
5、熔断器,多用于总电源进线端电路,安装在断路器的电源侧;
23楼总结的很好,正确合理的使用才行的。

网友S:
完全取代还不行吧,各自的特点不一样。
比如小型设备上的进线大电流保护多数都用熔断器,很少有用断路器的。。各有千秋吧。

楼主:
目前还没有代替快速熔断器的断路器,相信以后也会有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完全取代还不行吧,各自的特点不一样。
比如小型设备上的进线大电流保护多数都用熔断器,很少有用断路器的。。各有千秋吧。
为什么不能用断路器呢?

网友T:
熔断器动作可靠性比断路器好,断路器的维护方便性比熔断器好,各有优缺点,目前不能完全互相替代。
熔断器现在也向像断路器那样便于维护的方向发展,例如自恢复熔断器,只是因为价格高的问题,目前无法推广。

网友U:
支持断路器和熔断器配合使用!

网友V:
断路器易维护,但说完全取代不可能,可靠的觉得还得是熔断器。

网友F:
这个帖子好火,大家的见解也都有观点和理由啊

网友W(2014-01-23):
闸刀开关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