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2):
在过去几年,我国运动控制器市场的增长速度都超过15%,均超过同期的GDP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机床、纺织、印刷、包装和电子行业的快速发展。未来两三年,运动控制器的需求增长将会还是集中于机床、印刷、包装,电子等行业,而烟草机械、医疗设备和科研设备行业对运动控制器的需求由于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这些终端消费也一直处于稳定增长中,所以这一类机械行业对运动控制器的需求是稳定增长的。未来3-5年,运动控制器市场仍将继续增长,预计变频器增长速度保持在10%的增长率。

网友A:
什么东东,没见过

网友B:
控制轴多的时候,用专门的运动控制器要好些。

网友C:
缕主机械人怎样控制的

网友D:
机器人应该是用运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吧

网友E:
1、运动控制的三环;
2、变频器,即驱动器,有电流环和速度环;
3、控制器,即PLC,由计数器构成的位置环,该环不是PID闭环!
4、所谓速度环、电流环就是伺服电机调速电路的速度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期间,电机为硬特性;电流环控制期间电机呈软铁性!
5、所有伺服,伺服电机的控制就是一个“电机调速电路”,可以是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电路,也可以是直流电机的调速电路;
6、那么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由位置环产生,或者说由PLC构成的控制器产生;

变频器整机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http://www.yrsolution.cn
联系人:荣生

网友F(2014-01-11):
运动控制器绝对会很吃香,特别是多轴联动的运动控制器。最近搞了个机械手的项目,就是用
多轴联动实现的,搞那些关节算法,搞到头都大了。不过,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是成功了。
走直线,走圆弧,都可以,现在正在攻克空间的样条曲线。这个东东确实有难度。如果没有多轴联动的控制器,这个机械手是不可能搞成功的。所以说,多轴联动控制器绝对的占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