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电柜箱,用到380V和220V加热的,我直接用的单相380V固态继电器,一个进火线,一个进零线变成220V电,固态不线圈不通电时,为什么有漏电110V。用火线直接进固态也一样。最后没办法有接触器代替。

求原因。

网友A:
里面有电容电阻并联在输出两端

网友B:
估计是电容有点问题

网友C:
可能固态继电器里输出是个双向晶闸管,这管有漏电流,就像楼道声控开关一样,接上节能灯一直会亮,不息灭.

网友D:
我直接用的单相380V固态继电器,一个进火线,一个进零线变成220V电,

没看明白,怎么接的线?怎么就变成220v?,求图

网友D:
哪二点量出110v?

网友E:
查下回路,有没有开路,你用什么品牌的,我用不会啊,

网友F:
没看明白,请上原理图。

网友G:
质量不好,或者是坏的。

网友H:
别用试电笔,那玩意不准

网友I:
亲,感应电懂不?

网友J:
感觉交流很吃力,不知大家明白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