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负载22kW电机带离心机,正常情况下工作在50Hz,机器刚开始启动时有一段时间工作在七八Hz,就是这一段时间总是报OL1,停机。看电流60A左右(正常额定电流45A)。 如果过去这个频率段,电流逐渐下降,50Hz时28A左右。为什么这一段电流这么大?    实测进线电流10A左右。 机器是VDF-G 22kW。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的起动转矩不合理,起动时超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能像一楼说的

网友D:
应该跟一楼说的一样,重新设置一遍,再开机试试

网友E: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F:
如果有相同的设备,对比查看下变频参数,再检查一下负载状况……

网友G:
转矩补偿参数改一下

网友H:
首先你要研究一下变频器工作原理。

网友I:
启动时加速时间设长点试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的起动转矩不合理,起动时超电流。
同感

网友K:
转矩偏小了吧

网友G:
转矩补偿改成6%

楼主:
应该设置哪个参数啊?

网友L:
转矩补偿改小点

网友M:
可以肯定的是低频转矩不够,可以如楼上所说改变启动转矩,或改变负载类型,

楼主:
我用的默认值就是这样。               是不是调这儿?

楼主:
我把01-04 和01-06调小了。感觉没太起作用。

楼主:
是不是把自动转矩补偿调到6?

网友N:
想问你下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吗?如果是一般电机,变频器在低频率下,比如10HZ以下,由于电机转速缓慢,电机排气扇不能及时带走热量,且由于你的变频是V/F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电压会降低,电流会变大,可能会接近30A吧,电机大量发热,电机容易发生堵转,从而变频器报警。你查看下你的变频器报警故障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负载过大,或者堵转。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普通电机

网友O:
设置问题

楼主:
设置问题,是哪儿设错了。图片在17楼。谢谢。

网友P:
设置自动转矩补偿,也可能是滤波

网友Q(2014-01-26):
转矩不够吧,调整一些

楼主(2015-08-11):
已经找到原因了。毛也不用调,因为皮带太紧了,所以电流太大,皮带一松,一切正常,省下的电费购一个人的工资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哈哈哈!

网友S:
初始频率设高一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