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报错

楼主(2013-12-03):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PLC软件在线监控程式时,设备一启动就报错然后就无法连接了,如果设备不启动时可以在线监控但偶尔会掉线重新连接就ok了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正常,现场有干扰源或者振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找供应商处理这个问题啊

网友D:
呵呵;如果设备上装有变频器等,你用的通讯线又是劣质的话,那么当变频器工作时,你通讯掉线是十分正常的;

网友E:
线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启动确实用到了变频器,而且用的编程线缆是用几根USB线连接起来的大概有四五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