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我在测控机上面分别测试了开关磁阻电机和变频器控制电机,结果是磁阻电机不如变频器控制,可是把电机装到设备上测试时,磁阻电机要比变频器效果好,是什么道理。

网友A:
下载资料看了一下,还是没看懂,菜鸟的人生就是这样

网友B(2020-04-21):
因为你的测功机是三相二线制的测量方法,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是需要三相都测量的,所以你靠测功机得到的结果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