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光电开关的疑惑

楼主(2013-12-03):
最近安装了一台红宝石的烤炉,用的是220v的两线红外光电开关。 该烤炉要求的是光电开关感应到托盘就加热,延时到就停机。 就这么个电路很简单啊!实际情况是加热时间到了,烤炉又动作了。

楼主:
该电路不开灯管正常,开灯管就不正常了。后来我又换成三线式的(是佛山产比较便宜的)居然也不行,我又换成温州产的居然可以了。而且也不会受到灯管的干扰了,疑惑就在这里了为什么两线式的容易受到干扰,三线式的也有区别!

网友A:
多加一个继电器就会好点。接近开关直接进继电器。再把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到上面的电路图中

网友B:
各传感器漏电流不同

网友C:
可能是光电开关质量不太好吧。

网友D:
这个明确的说,光线是对红外线光电有点影响的。记得说明书上有说明这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安装了一台红宝石的烤炉,用的是220v的两线红外光电开关。 该烤炉要求的是光电开关感应到托盘就加热,延时到就停机。 就这么个电路很简单啊!实际情况是加热时间到了,烤炉又动作了。
包括你在1楼说的是实情?
gd是光检吧,看看你的电路,你完全建立在gd检测的高度可靠性上。

网友F:
看来这个光电开关要很可靠才行啊

网友G:
就你画的电路图结论首先是光电开关检测到热盘就开始加热,当加热时间到了热盘必须偏移检测点,设备才能停机。或者是你要求不用管是否偏离检测点时间一到就停机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另外加一句如果是用plc来控制就很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