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数字电路中,把电压的高低用逻辑电平来表示。逻辑电平包括高电平和低电平这两种。不同的元器件形成的数字电路,电压对应的逻辑电平也不同。在TTL门电路中,把大于3.5伏的电压规定为逻辑高电平,用数字1表示;把电压小于0.3伏的电压规定为逻辑低电平,用数字0表示。数字电平从0变为1 的那一瞬间叫作上升沿 ,从1到0的那一瞬间叫作下降沿!
                        上升沿如下图示
      就是指某个点的电位由低电位变成高电位的瞬间,采集的一个点动动作。例如你有一个带自锁的DC36V的接触器,当接触器启动时,电压一下子从0V变为36V,并且一直处于36V接通状态!但上升沿只是在接触器接通的瞬间(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一下,然后就断开了。差不多相当于接通瞬间的点动按钮。上升沿:比如我们的矩形波,从0-1时,为上升沿,1-0时,为下降沿。在你需要某个信号为ON,而又不希望该信号的常ON(或OFF)状态影响你使用时,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上升沿就是从0变成1中间的过程。
下降沿就是从1变成0中间的过程
图中所示,A为上升沿,B为下降沿。这是电子里的普通方波。
      上升沿就是在这个逻辑信号从0变为1的第一个周期时,是接通的,以后的扫面周期就断开了!直到这个逻辑从1变成0 (其实就是下降沿了),再次从0变成1时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结论:
上升沿:常开到闭合触发的瞬间执行!
下降沿:常闭到断开的瞬间执行。
上升沿就像点动启动按钮,
下降沿就像点动停止按钮!
1、三菱PLC,使用上升沿脉冲启动,跟使用下降沿脉冲启动有何区别?
     是有区别的,上升沿是指按键一按下的那一瞬间就控制输出(不管松不松开);而下降沿是指按键松开的那一瞬间才控制输出,如果按下按键一直不松开那就一没有动作。
2、PLC程序为什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得电?
上升沿是信号接通的瞬间
下降沿是信号断开的瞬间
如果你的信号是点动信号接通停留的时间很短,所以上升沿和下降沿接近同时接通!
3.plc上升和下降沿指令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当你的开关按下(也就是电路闭合)的一瞬间产生的脉冲就是上升沿脉冲,而当你的开关弹起(也就是电路断开)的一瞬间产生的脉冲就是下降沿脉冲。
4.三菱PLC如何发一个脉冲?
三菱PLC内置了3个时间脉冲的特殊辅助继电器
分别是
M8011为时间脉冲10ms
M8012为时间脉冲100ms
M8013为时间脉冲1s
要其它时间的脉冲则可通过定时器控制自动复位电路来完成!

网友A:
有图有真相,解释很详细啊!

网友B:
看完还是不懂

网友C:
很详细,总算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D:
讲的太好啦

网友E:
我以前懂一点,看了楼主的文章,终于明天了

网友F:
我记得是:上升沿是0转到1状态时导通一个脉冲,下降沿是1转到0状态时导通一个脉冲时间,上升沿和下降沿很重要的。

网友G:
通俗易懂,是初学者的好资料。

网友H:
2、PLC程序为什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得电?
上升沿是信号接通的瞬间
下降沿是信号断开的瞬间
如果你的信号是点动信号接通停留的时间很短,所以上升沿和下降沿接近同时接通!

谁家的PLC可以做到?三菱的吗?
你不要因为最后的一句接近同时接通就可以给一个错误的概念,在接近也是在二个扫描周期以上。

网友I:
形象,生动,谢谢分享!

网友J:
对的,不管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都是受扫描周期限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解释很详细啊!
很详细

网友L:
很详细的图示,感谢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H:
2、PLC程序为什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得电?
上升沿是信号接通的瞬间
下降沿是信号断开的瞬间
如果你的信号是点动信号接通停留的时间很短,所以上升沿和下降沿接近同时接通!

谁家的PLC可以做到?三菱的吗?
你不要因为最后的一句接近同时接通就可以给一个错误的概念,在接近也是在二个扫描周期以上。
是啊!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的PLC目前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