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初次接触直流控制器,今天朋友送来一台137千瓦的ABB直流控制器让我帮忙看看,说是无显示,拆开看板子上也没有什么异样,估计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该如何下手啊 我看有块3844A,还有一块3842A,咋两块呢

网友A:
参考一下这篇帖子吧。
http://blog.gkong.com/xq09181_129904.ashx   DCS400直流调速器电源-励磁板的故障检修.doc?

网友B:
直流没搞过,不过一般先看看电源直流,开关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得到咸工的回复很荣幸啊 呵呵 问题解决了,出在电源那块,控制电源是220V单独供应,进线经过保险、整流之后又经过个电感,用表一量,电感断路了,拆开一看,电感里面的铜线非常非常细,难怪会烧坏,更换了一只从充电器上拆下来的电感之后,机器通电正常显示了,今天到现场安装之后,开机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