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手上有个欧姆龙程序,就12月2号,上司要我翻译成三菱的,欧姆龙转 三菱
欧姆龙内部软元件弄不清楚,欧姆龙的编程手册粗略看了下,好像也没有。
如 图里面所示,Q:101.04 这换成三菱语言是什么呢?Y4?M4?还有个纯数字如200.00
I开头我知道是输入,H是用于自锁的继电器,其他符号就完全不知道了

求大神帮助 我在线等护肤 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图,懂欧姆龙的朋友,大师可以说一说么?

网友A:
KEEP(011)为保持指令=三菱的SET指令
指令下面的那条线=复位RESET指令
IL=主控
DIFD=下降沿
200.00=M

楼主:
哦 谢谢楼上的  弄懂了 纯数字代表的是M
那Q:101.04 这个呢?
难道也是代表输出Y么? 那和数字200。00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抱歉 说错了,纯数字是代表继电器

网友B:
呵呵;OMRON与三菱的指令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指令;

楼主:
上司让我转的指令多为开关量

网友C:
数字是对应m的,那些100点几对应的是三菱的输出y

楼主:
我通过看视频,看手册懂一点数字代表的意思
X 123 。 45
X是I/O存储器编号, 123 是字编号(地址) 45就是位编号
但我现在是要翻译。就如这个图:
我能理解欧姆龙中的H0。00为 三菱的M0 H1.00为M10么???
同理 欧姆龙中的Q101。5 可以翻译成三菱的Y15么? Q100。5 为Y5么?

网友D:
你只要将这二款PLC的资源搞清楚就好办了
就你现在的程序(因没具体型号只能猜)
I输入,Q输出,具体对应三菱的x?y?要你自己对着机器分配。
H是带掉电记忆功能,三菱对应M?查一下资料。
基本指令都类似,你只要理解了,就不局限了。
比如KEEP,三菱也应该有类似指令,和SET RSET不完全一样,但可以有条件替代;也可以用启停电路做。

网友E:
改一个,不如自己根据工艺编一个省事!

网友F:
会一种PLC
不会举一反三
灵活点

网友G:
200.00---M0等
101.04---Y?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