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2-03):
英威腾37KW变频器运行2个小时后有时候会跳OC1 说明书上说是加速过电流,可以前一直都是好的啊,参数没人动过,就最近出的毛病,请求各位师傅看看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A:
更换传感器吧

网友B:
不会是电机的电流真的变大了吗?变频器的器件会那么脆弱吗?

网友C:
换电流传感器吧,换之前先检查电流通道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工作是不否正常?

网友D:
是否真的负荷有变化了?如果负荷变大了,加速时间没有变长,那会容易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E(2014-01-26):
驱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