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前不久我和老板讲:现在工人越来越难招,我准备把厂里的部分容易出故障的设备,操作车位多的车台,进行plc改造,这样省下的电工可以去干保养车台的活,节约人工,老板当然很感兴趣,于是就叫管设备的老板娘弟弟去打听plc靠谱不?
几天后老板娘弟告诉我,他去问了,plc没有任何优势,仅为了美观,我无话可说了,后来老板娘亲自看我的plc改造,当及表示明年先改一条生产线

网友A:
PLC有很多优点,现在的老板不懂装懂

网友B:
老板要看到实际的好处才会出手

网友C:
PLC有很多优点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这PLC什么原因坏点的呢?坏的是哪部分?

网友F:
你就告诉老板娘弟弟,老板娘好看。

楼主:
好吧,谢谢回复
多车位操作用传统plc控制,只要其中一个停止和店动坏,整台设备受影响,其中一个限位开关坏,很难判断是哪一个出了问题,传统控制跟plc相比,劣势明摆着,连成本都是不占什么优势,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都是要钱买的,而且越多越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呵呵;如果附近有同样设备改过的话,你让老板娘去看一下比你描述的要好的多;

网友H:
先改一台让他看看

网友I:
不排除,有些设备装PLC,文本,触摸屏,是为了好看,提升价值。
变频器改造也有这种现象。
楼主得把老板娘搞定,改完后一个工人操作多台设备,节约看得见,让好看的也好用,最重要的是能省钱。

网友J:
个体企业小老板都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只有让他看到有利可图时,它才会舍得投入的。

网友K:
改好了,让他加工资,不加让他的设备开不动

网友L:
用案例说话是最有分量的。

网友M:
如果你的功能非常简单,使用PLC确实是为了提升价值,但实际应用并没有因为有了PLC而得到简化。

网友N:
把老板娘搞的就OK啦

网友O:
   楼主很聪明,改装搞完后,厂里就楼主会。那什么弟弟狗屁不是,而后工资什么的都好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这PLC什么原因坏点的呢?坏的是哪部分?
使用环境不好,PLC下边像个蒸锅,有时是输入,一个信号带动2,3个同时相应,有时是金属化孔,.....
老PLC能用个4,5年,后来的一年左右准要坏。
功能非常简单,6个入,4个出,用继电器改700搞定,而且客户自己就可以修。
还没出问题的PLC用一个密封装置扣上。
已经有4,5年没出故障了,老板人忒好了-每年还不忘发红包

网友G:
有些设备上装PLC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好看,并不一定真的能提高多少性能;
要针对具体的设备而言;
如果你确认改造了可以大大的提供效率,那么就说服上面改一台看下效果;
当然,如果你改失败了,估计你可能要走人了;

网友P:
家族式的企业,出主意要小心呦。改造升级好了没事,改不好,事就来了。

网友Q: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改造要看什么设备了,比如简单的星三角启动就没有必要吧!

网友R:
呵呵,正常情况下PLC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S:
家族式企业,没什么好的潜力 的。

网友T:
关键是现在PLC太便宜了,国产的,二手的,点数小的,比买几个继电器便宜,用上了还好看。

楼主:
是吗
当一台车上有14只停止开关11只寸行,点动,十一只起动。5个防护开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U:
老板娘弟弟伤不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车位操作用传统plc控制,只要其中一个停止和店动坏,整台设备受影响,其中一个限位开关坏,很难判断是哪一个出了问题,传统控制跟plc相比,劣势明摆着,连成本都是不占什么优势,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都是要钱买的,而且越多越容易出故障。
如果你对设备工艺不了解,查找问题更麻烦,你没见多少网友要看PLC程序,用了很多年的设备还怀疑程序有问题。
说到成本,那是相对的,比如某限位开关坏了,你要想让不了解设备工艺的人,又不查程序,就必须有个人机界面,程序还要面面俱到,这样的成本能不高?当然传统控制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V:
各有好处,一般厂里的电工不会PLC编程。所以有故障了检查维修比较麻烦,要外面找人维护,有的就不愿意用PLC。

网友W:
老板娘比她弟弟有眼光。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太夸张了。

网友Y:
“如果你确认改造了可以大大的提供效率,那么就说服上面改一台看下效果;
当然,如果你改失败了,估计你可能要走人了”;
这么说蛮有道 理的
http://www.ulirvision.com红外热像仪、紫外成像仪

网友Z:
用事实说话更合适些,在此之前描述分析的越到位越能获取信任。

网友AA:
哈哈 先搞定老板娘吧LZ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太夸张了。
哪里夸张?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改好了,让他加工资,不加让他的设备开不动
霸气!!!!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太夸张了。
哪里夸张?
我这近百个,用10多年还没换1个,有自己修理几个.

网友AC:
PLC和继电器各有好处

网友AD:
老板娘。。。老板在哪里???

网友AE:
PLC相对于传统的继电控制电路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既然老板娘感性趣,先搞定老板娘。
不要认为PLC万能,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故障多,我就将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改为继电器控制,5年了,除了换继电器,没出过其他问题,原来的PLC每年换一台。
太夸张了。
哪里夸张?
我这近百个,用10多年还没换1个,有自己修理几个.
如果告诉你,30年前的还在用,是不是更夸张。
环境决定寿命。

网友T:
最近做一台设备,6个输入8个输出,继电器输出,老板说配个40点的PLC和一7寸触摸屏。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真心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