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有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想咨询下,谢谢。PWM和模拟量输出有什么区别,或者说PWM输出相对于模拟量输出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PWM信号相当于对模拟信号进行数字编码,所以在一个时刻,其输出要不就是满幅值,要不就是零;

网友B:
PWM一般变频器不支持的。基本上和脉冲电路差不多。

网友C:
PWM是脉冲宽度,严格来说应该是数字量,不过经过积分后可以变换成模拟量!

网友D:
脉宽占空比(PWM)就是以脉宽占空比来对模拟量数字量化,数字电路是时序和开关量量化,而模拟线路是以电压或电流大小来量化。

网友E:
这个听说过不过对于仪表应用不上所以就成了过耳旁风了。今天在这里看高手们的回答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F:
模拟量输出的是0-10V直流信号,PWM输出的是脉冲信号,只有两个特例是直流信号一个是0,一个是满(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