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大家好,现有技术问题求助各位高手,就是用广州数控替代原有的西门子802S系统,保留原有的西门子802S驱动及电机,由于没有接触过广州数控,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予指点,越详细越好,在此先谢谢各位了,拜托了!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替代系统所需要的详细步骤

网友A:
可能很难吧,顠过

网友B:
呵呵;我想你应当让广数的技术人员先给你看下是不是可行;
可行的话只要价格谈好,其它的问题不是你来操心的;

网友C:
广州数控有的系统是发普通的脉冲的,可以接通用的伺服或是步进等电机。

网友D:
可以的。就看你有没有这能力了。没有搞过还是请外面人来处理吧。当能也可以去咨询下广数的技术人员。我当时是用KND代替西门子802S。稳定性没802S好。

网友E:
最好是整套换了,不然对接接口和调试积分很麻烦. 那些电机用了这么多年了也好换了.

网友F:
应该接口要重新做过吧

网友G:
关键还要看你是什么设备,是否需要编制PLC程序。

网友H:
西门子802S  才几百块,为什么要换

网友I:
厂家一定建议你换全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