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04):
请帮忙画一个电路图,问题如下:一对启停按钮控制电磁阀A和电磁阀B,要求起动和停止时B都比A延时,延时时间可调。谢谢!

网友A:
提醒你一下,加个记忆电路就好

网友B:
1、ST1为通电延时,ST2为断电延时;
2、KA1、KA2为中间继电器;
3、JA、JB分别为负载A、B;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热心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心人呀
非常同意。
如果不看注释,这电路图估计要看一段时间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不错!两个定时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谢谢!!!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G:
有人画了

网友H:
对了,画的不错。

楼主:
谢谢zhibinliu60及各位老师,图画得很好,很符合设计要求。其实我在考虑此问题时,也画了一个图,但总有点疑虑,现拿出来,大家看看,能不能用?有哪些问题?

网友B:
1、如图,停车时,ST1的线圈断电时,常闭触点必须先恢复闭合,延时常开触点后恢复断开,否则JB会出现瞬间断电!
2、实际上是“闭合的先断开,断开的后闭合!”!

楼主:
谢谢zhibinliu60
----一语切中要害,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ST1为通电延时,ST2为断电延时;
2、KA1、KA2为中间继电器;
3、JA、JB分别为负载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