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昨天晚上九点多在这里逛论坛时,车间的班长突然来电话了,说设备开不起来了,我的小徒弟搞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是不好使,让我过去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我过去看了看,小徒弟对我说有一个24V电压太低了,就十几伏。然后我拿起万用表测量了一番,最后发现一个电磁阀的两颗接线短路了。把那两颗接线重新接好后就一切正常了。

   问题是那个24V的保险居然没有烧断。请问各位大师,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开关电源供出的24伏,如果短路,保险选的大的话,可能不会烧,但是开关电源输出会闭锁掉。

网友B:
你用的开关电源差了点;
正规的电源短路时应当没有输出;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操作工自己干的,换电磁阀接头没包绝缘胶带就碰一起,开关电源自保指示灯一闪一闪。

网友D:
短路开关电源有声音的。经常数控系统黑屏就用耳朵靠近机床听下就知道结果。

网友E:
“小徒弟对我说有一个24V电压太低了,就十几伏。然后我拿起万用表测量了一番,最后发现一个电磁阀的两颗接线短路了。”“问题是那个24V的保险居然没有烧断。……”

1、“短路了”怎么有“十几伏”?
2、“24V的保险居然没有烧断”,说明不是短路;
3、或者说,电磁阀电路串联有“限流电阻”!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都具有短路保护,你用的开关电源可能质量差点,才会有较低的电压输出。

网友G:
短路时电子保护会关断输出的,现在的电源板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品牌的都很好的

网友H:
那两根线是不是接近短路的状态哦?

网友I:
开关电源具有保护与自动恢复电路。

网友J:
估计并不是全部短路,而是由几个毛刺或者轻微短路,这样电流较大但达不到保险熔断的电流,这从电压降就可以看出,如果两个真的短路,那还会有电压。

网友K:
没有完全短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都具有短路保护,你用的开关电源可能质量差点,才会有较低的电压输出。
是啊!应该是开关电源质量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M:
虚接了吧,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开关电源差了点;
正规的电源短路时应当没有输出;
对,而且保险也不会断。

网友O:
回复 网友J:
这种情况可能性较大。

网友P:
开关电源保护

网友Q:
当开关电源容量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短路时电子保护会关断输出的,现在的电源板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品牌的都很好的
输入电压忽然升高时、输出功率管损坏时。。。。。。保险丝才会断

网友S:
是虚短接,真短路,不可能有十几伏的电

网友T:
你那不是真短路,应当是电磁阀两根线之间还接有其它东西的,造成开关电源24电流过大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