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网友A:
加制动电阻,仔细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制动电阻,仔细调参数!
电阻已经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估计要调整增益的参数。  减少刚性

另外  你现在报什么警?  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估计要调整增益的参数。  减少刚性

另外  你现在报什么警?  过载??

滞留脉冲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估计要调整增益的参数。  减少刚性

另外  你现在报什么警?  过载??

滞留脉冲过大
这么没有遇到过。。 不过滞留脉冲的多少 可以通过参数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估计要调整增益的参数。  减少刚性

另外  你现在报什么警?  过载??

滞留脉冲过大
这么没有遇到过。。 不过滞留脉冲的多少 可以通过参数调整的。。

问客服,客服说1:参数问题,二:外力过大!  我这个就是外力过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用在牵引机上。机头特别重,所以负载就非常重。使用时,又需要快速的启停。

调试参数的时候,试过了很多种方式就是达不到效果(有人做成功了)。

请各位指导指导小弟。

你这种情况按道理来说是有点矛盾,负载大,又需要快速启停,在加了制动电阻后估计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的.
现在三菱J4的伺服电机,可以先试用MR2软件进行一键式调整后,在进行增益的调整,通过一键式调整后几乎
可以调整到设备较满意的状态,但是要快速启停需要后期通过反复观察波形来调试.
你可以自己先试试来调试,方法就是反复观察波形后不断调试增益,同时欢迎拨打地区的三菱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D(2014-01-03):
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减速时间
这个调过了,负载重了。只能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