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大家好,我是想用三菱FX1N-40MT-001这种PLC来控制三菱驱动器MR-JE-40A,通过改变PLC输出的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来控制电机的加减速和位移量,这应该采用位置控制模式,请问一下,脉冲的输入形式应该选哪种?是正转脉冲列+反转脉冲列,还是选择脉冲列+符号?
还有PLC与驱动器的接线应该怎样接,按照我上传的图片,PLC发脉冲用哪种指令较好?
是不是YO接PP,Y10接NP,Y4接CR,COM1,COM3和COM2接到DOCOM上,或者还有没有需要接其他的线的,请各位指点,给点提示页好,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FX的定位指令输出的是脉冲加方向信号
因为这个是集电极的接线方式,要注意OPC那个信号一定要接电源的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一下,如果发脉冲应该用哪条指令,请提示一下~

网友B:
汗!这电路图这么复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如果发脉冲应该用哪条指令,请提示一下~
FX1N的有相对定位指令DRVI、绝对定位指令DRVA等。

网友C:
PLSY  PLSV DRVI  DRVA都是脉冲输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对位置指令是不是应用伺服电机的JOG试运行,绝对位置指令应用于电机正反转方向的定位控制?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控制伺服电机时的脉冲列逻辑 是不是只能为负逻辑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相对定位指令,绝对定位指令都可以用于正常的定位控制,并不是相对定位指令只能用于点动
详细的说明可以看对应的编程手册里面关于这些指令的介绍

网友D:
脉冲与符号比较常用,且PLC大多只支持脉冲与符号

网友E:
为嘛不用定位模块控制,?差的是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手头已有PLC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嘛不用定位模块控制,?差的是钱吗?
主机已能定位,如果主机已能满足要求,何必再买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的PLC是三菱FX1N-40MT-001系列的 有定位指令ZRN DRVI DRVA等  应该可以满足定位方面的要求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