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我们公司使用三菱FX1s-30MR的PLC来控制水冷却,该型号只有T0-T62共63个定时器,以后可能需要更加多的定时器来控制冷却水,我向问问这些定时器能不能重复使用啊?

网友A:
不能重复用,你换个型号吧,换个定时器多些的。

网友B:
必须不能啊,双线圈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小型的PLC价格不高,可以考虑换个……

网友D:
为了机器安全,建议不要重复使用

楼主:
有没有别的方法(不使用别的型号的PLC条件下)可以让我可以控制更多的冷却点呢?我公司主要是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冷却的。比如1号喷嘴关20秒,开20秒,再关15秒,再开10秒,这样就用去了4个定时器了。我这控制水通断次数很多,所以T不够用了,各位大大有啥好的方法没啊?

网友E:
你可以用计数器来代替,例如用里面的M8013为1S定时器。用C计数器来计数同样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计数器来代替,例如用里面的M8013为1S定时器。用C计数器来计数同样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F:
根据工艺能不能用步进指令写?

网友G:
换FX1N系列;

网友H:
我公司主要是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冷却的。比如1号喷嘴关20秒,开20秒,再关15秒,再开10秒,这样就用去了4个定时器了。
楼主的思维方式该换一下,可以用2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你的需求,一个控制开,另一个控制关。
至于你说的开20秒,一会儿又变成15秒,再一会儿又变成10秒。难道不可以用一个寄存器D0来控制,你想需要多少秒,你就MOV  K**  D0。

网友I:
可以用步进,ON用一个定时器,OFF用一个定时器,只要不是相邻的两个步之间用同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J:
用SFC隔步可以反复使用。

网友K:
肯定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L:
记得没错也是不能重复利用的。

网友M:
1n 1s 差不了几个钱,换个1n的吧,要不就用计数器就不错。看经济状况了。公司为了省钱就这么做也可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步进,ON用一个定时器,OFF用一个定时器,只要不是相邻的两个步之间用同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这种方法可以的。

网友O(2014-01-10):
对啊,步进不相邻的可以用同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