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自动车床一般能加工外径最大是多大的零件?大点的外径零件就得要数控车床吗?

网友A:
大约在5mm以下吧。具体没有操作过

网友B:
自动机床有很多种型号,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C:
老式车床见过,自动车床的加工尺寸要看车床的规格吧。

网友D:
车床分很多种呢,大点的一般用立车加工,根据型号不同,加工的最大工件也不同。

网友E:
数控机床也是自动机床吧?

网友F:
主要看机床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有没有可能

网友G:
我见过20以下,

网友H:
要搞清楚车床型号的意义,比如CK6140 C是车床 K是数控, 61是系列号,40是40cm代表可以加工零件的最大回转半径。

网友A:
什么是自动车床?
本人解释为:
1、无人看守的,车床;
2、走芯机;
3、凸轮式;
4.可以是机械,也可以是数控,通常加工直径5mm以下的大批量小零件;
如果加工到20mm的床子,那只能说是一般的数控车床。到20mm时,基本上是无法进行自动走芯送料加工了。
我见过一个公司有机械式自动车床几千台,数控自动车床500台以上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看管20台以上机器。

网友I:
难道是仪表车床吗?

网友J:
车床加工半径从几毫米到几十米都有

网友K:
什么是自动车床?
本人替你修改為
1、无人看守的,车床;
3、凸轮式;
4.可以是机械,通常加工直径5mm以下的大批量小零件;
這種自動車床 可搭配棒材送料機 他靠的是純機械式凸輪加工 是單一元件大量的加工 要換不同加工尺寸就必須換凸輪是比較麻煩
現在做這種機台的廠家越來越少 慢慢已由數控車床來取代

网友L(2014-12-31):
那么多车床放一块,很状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