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制动

楼主(2013-12-04):
上图,这个怎么调啊。

网友A:
怎么又搞出这么一个,这个跟你上次那个应该不是同类型的,原来那个应该是随动式调节的,这个应该要么打开,要么抱紧,调右面那个螺栓,也就是调制动间隙,弹簧看不出是否能单独调。

网友B:
这东西能调的只有间隙。

网友C:
都是积分惹的…

网友D:
这个百度上都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们这一个台车抱闸,调那个丝杠肯定是对的,但是我在调节那个大螺母是,弹簧也跟着动,同时丝杆也收到了一定影响。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E:
电磁抱闸,只能调弹簧的松紧度

网友A:
你能锁住车吗?调整完之后做几下试验就知道了,调整时弹簧和丝杠肯定会动的,那个大螺母应该是有两个,调完之后起锁紧作用,防螺丝脱扣。

网友F:
告诉你一个办法,调那个母的时候再找一个扳手把那个丝杆卡死就在母的前边。

网友G:
你把丝杆夹住不就行啦

网友H:
没用过不会

网友I:
靠后面的螺母调整

网友J:
通电松闸

网友K:
这个不难!断电要能刹住,吸合后要松开!关键是得电时要掐一下 吸和线圈的电流!没有捷径 调几次就会了

网友L:
丝杆哪里有个方头

楼主:
就这样吧。

网友M:
这个应该很好调的吧,调好了能刹的住就行,断电能放开就算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