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重锤式料位计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采用了光学双传感器的原理,而解决了料位计的埋锤和断缆的现象,光学传感器在接受到探测命令的同时,电极会正向运转,然后经过滑轮和杠杆的减速后,带动了齿轮和绕线筒转动,促使缆绳被放下,然后带动了重锤下降。

  重锤式料位计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重锤下降时,如果有障碍物碰到了料位计,光学传感器会接收到信号,然后发出电机反转的命令,此时,缆绳会带动重锤上升,这一状况避免了因料位计停留时间过长而引起的埋锤现象。

  2、料位计的驱动电机和不锈钢钢缆能提供很强大的抗拉伸负荷能力,能够承受比较强的拉伸强度,这样可以避免缆绳出现断裂的情况。

  3、料位计中光学传感器的隔离密封还能避免内部电路的污染,料位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粉尘的污染。

  4、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出现了埋锤现象,料位计会给电机发出命令,然后进行提升,如果无效的话,会停止提升,以防止设备发生损坏,并且会输出报警信号。

  重锤式料位计使用过程中,出现埋锤和断缆的情况一般是因为操作不当,所以,工作人员在使用时,应该要严格注意到操作规范问题。

网友A:
重锤式料位计出现埋锤几乎不可避免--测量时重锤侧方料尖突然“塌方”,这种埋锤常常会发生,不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问题,而是产品设计者必须考虑的,埋锤后要能自行提升而不烧电机与断绳。
其次,重锤料位计传感器必须做成全密封的--传感器外部不可以有螺丝可拆卸的(不然有热胀冷缩缝隙,细灰进入),选用光学式传感器也不合适,环境的细灰对于光学测量系统很有可能造成“蒙灰”破坏而缩短使用寿命。
我公司向客户推荐的是磁电全行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外壳无螺丝封装的,成本与光学式传感器差别不大,而使用下来的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B:
出现埋锤和断裂的现象怎样维修和排除,楼主能否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