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替代图里电池的其它型号有没有?

楼主(2013-12-04):
如题,PLC是LG的,CPU K3P-07AS

网友A:
电压参数一样就行啊!

网友B:
有没有中文的,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C:
查下电压,多是3.6v锂电。

网友D:
确定电压后可以找其它种类电池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电压后可以找其它种类电池替代。
电压是3V的 只要是这个插头麻烦。

网友E:
用其他电池把这插头剪掉接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电压后可以找其它种类电池替代。
电压是3V的 只要是这个插头麻烦。
3V的啊,换两粒1号干电池,经济又耐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把旧电池插头掐了 接长引到外面!我们厂的外国柜子有这样搞的!不过在引线上加了磁环!有时间拍个照片

网友H:
呵呵;这种电池及插头在韩国的设备上非常常见的,都可以买的到;
电池3V,SANYO有对应的CR14250的型号;

网友I:
不考虑安装的话 找电压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J:
这个就是锂电池,一般只要电压参数相同就可以,鬼子PLC锂电池一般都是5V,棒子的大概也是吧;还要注意一下容量,

网友K:
插头也都是标准件,网上有买的

网友L:
电压一样就OK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