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变频器一启动随频率上升母线电压就往下掉  最后报母线电压低  大家看看是电容  还是电感 还是准流有问题啊有没有可能是IGBT有问题啊

楼主:
噢启动电阻没短路会这样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会,电阻上有压降了

网友B:
母线电压就往下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低下去直到报母线电压低  此机有二个开关电源 一个只提供启动接触器和风扇 现在估计是这个开关电源坏了啊  因为风扇也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低下去直到报母线电压低  此机有二个开关电源 一个只提供启动接触器和风扇 现在估计是这个开关电源坏了啊  因为风扇也不动
应当是直流回路接触器没动作,这时充电电阻应当发热很厉害,我遇到过我个情况。

网友C:
补充一下,英威腾90KW的用的是直流24V接触器,就是你说的开关电源,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D:
楼主说的是英威腾哪个系列的机型?型号具体点,接触过同型号机子的朋友也好帮你分析,不过也就那几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号i是CHF100A-075G/090P的    拆下开关电源测了一下开关管IRFPF40坏了还有18V的稳压二极管也坏了 配件已经去买了 不知道UC2844会不会坏  等配件来了换了再看 谢谢大家 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根据2844的资料或群里咸工讲的2844好坏判断方法去判断一下有没坏。

网友E:
好了求分享下经验,谢谢拉

网友F:
电容也可能有故障

网友G:
接触器有没有吸合?是不是运行中进线电压变低?或者就是电容,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开关管到了现在装上去了  要到机器上在试试

楼主:
谢天谢地  谢谢大家 变频器正常工作了  谢谢小飞龙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分享一下经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经验嘛
故障其实就是启动接触器未吸合启动电阻上压降大了吧它用的是24v的接触器由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电。后来其实是开关管和一只稳压二极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I:
有技术反馈的贴子是好贴

网友J(2014-01-26):
24V电源板坏,接触器坏,风机坏都可能引起此故障。

网友K(2014-05-17):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L:
有头有尾的好帖,非常利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