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问题

楼主(2013-12-04):
西门子24V电源,提示OVERLOAD(过载)报警,请问什么原因。网上说输出端接地会导致这种报警,已经确认24V输出端没有接地。有没有可能输入电压变化导致。再问下这报警能恢复吗?

楼主:
电源型号6EP1333-BAOO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看看。

网友B:
过载或者输出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221V。  输出2.5V直流

网友C:
输出端电缆拆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D:
把24V输出端拆下看是否过载灯还亮,亮的话就是电源坏了,没亮的话关电后重新接上,然后每路依次排查,如果并的路数比较多,可以采用拆一半 接一半来判断,知道最后找出有接地的一路。(如果真有接地短路现象,下次24V端子出来的每排负载上都应该挂上相应大小的熔断器以便于判断)

网友E: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流检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