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9S-7.5P

楼主(2013-12-04):
显示电流超过实际电流。实际电流就是4-5A的样子。。显示电流12-13A。。没经验,希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牵扯什么问题?使用无问题就别考虑了。一般按显示的来,自己测量的未必准确。

网友B:
是不是超过了额定电压了

网友C:
变频器的容量设置的正确吗?有没有换过控制板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一台变频器显示的电流4-5A 就是在10HZ左右。。用这台就显示12-13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一台变频器显示的电流4-5A 就是在10HZ左右。。用这台就显示12-13A。
换一台变频器,换的这台不是富士p9s的吧?如果工作无问题,不要比较显示电流,如果工作不正常需要找找问题所在。

网友D(2014-01-26):
主板功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