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用常规方法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由于各部分既要单独调校又必须要联调,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通过调整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压力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有的人认为,只要用手操器就可改变智能变送器量程,并可进行零点和量程的调整工作,而不需要输入压力源,但这种做法不能称为校准,只能称为“设定量程"。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
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变送器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压力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
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

网友A:
难怪怎么弄都弄不好,原来是要这样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我们仪表的标定都是返厂的,手操器只能设置量程范围。

网友C:
本来智能是为了让人方便,也就是傻瓜性质的使用步骤,但这个智能的压变让人更复杂了。

网友D(2014-06-17):
利用大气压,当压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