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厂求助

楼主(2013-12-04):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造纸厂的变频传动出故障了、后面两个传动点车速老是升、检查了按钮及线路都没事、不知道是不是PLc出 问题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变频的速度信号除了PLC,应该还有张力控制器或者别的传感器给定的吧?

网友B:
检查下编码器,有条件的话监视下程序,纸机传动用西门子300或者AB的PLC比较多。

网友B:
纸机传动编码器一般是接入变频器,不是进PLC的。

网友C:
怎么有一样内容的发两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速度信号除了PLC,应该还有张力控制器或者别的传感器给定的吧?
我觉得是张力传感器的故障。

网友E:
除了PLC应该还有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