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有没有别的方法(不使用别的型号的PLC条件下)可以让我可以控制更多的冷却点的通断呢?我这主要是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冷却的。比如1号喷嘴关2秒,开3秒,再关2秒,再开5秒,这样就用去了4个定时器了。我这控制水通断次数很多,所以T不够用了,各位大大有啥好的方法没啊?

楼主:
我使用FX1S三菱PLC,楼下的大大踊跃回答下吧,小生拜谢!

网友A:
可以用定时中断,配合计数使用,就不受计时器数量限制了。

网友B:
定时器不够用了?你用了那么多呀。
你还可以用计数器与1秒脉冲实现整秒定时的功能。

网友C:
能写到定时器不够用了,你没有累死?

楼主:
不是我写的啦,是前辈写的吧,新手过来问问大家

网友D:
用步进程序的写法试试。

网友E:
用计数器与定时器组合,用加一与比较实现等很多种方法。

网友F:
可以一个定时器多用啊,只是时间不一样的话,
把定时器的设定值用寄存器不就行了,需要多少时间再写入

网友G:
用步进指令,可用两个定时器,ON用一个定时器,OFF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中断,配合计数使用,就不受计时器数量限制了。
这个方法很不错,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2014-01-11):
用ABSD也可以吧

网友J(2014-06-04):
恳请哪位高手写一段程序供新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K:
用触点比较指令试一下吧

网友L:
请问楼主你需要控制多少个喷嘴?他们是单独控制的还是顺序控制的还是同时控制的?每个喷嘴控制都是关2秒,开3秒,再关2秒,再开5秒吗?

网友M:
用m8013 配合D就可以了,写多少都可以阿。

网友N:
看看大神们如何实现
up ,up,up!!!

网友O:
只能从复使用,咱同9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