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我看到电子手轮可以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点,也可以手轮接到PLC上在控制电机,这两种情况的主要不同之处在哪呢?如果接到PLC上,该怎么接线和编程呢?是不是将手轮的脉冲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点?

网友A:
是的,手轮的脉冲信号接PLC的高速计数器计数。通过PLC运算后来控制伺服控制器。

网友B:
看你什么型号的PLC,有的PLC的定位模块有专用的手脉接口。

网友C:
区别对待,糸统配置不同。

网友D:
啥PLC,型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西门子s7-1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运动控制模块吧,高速计数器计数之后转换为PLC发的脉冲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没有定位模块吧,我现在只知道用高速计数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E:
手轮接在PLC上,这时的数据可以直接进入系统而控制电机位置,这种情况可以自动对刀,把当前位置写入系统。原理加工中心对刀一样。
把手轮接在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上面,这种情况只适用手动,PLC无法控制当前数据。
把手轮接在驱动器上,我做过一台小车床的车夹具功能,把夹具装好后,夹具不会同轴,这时用手轮摇进去车上一刀,效果非常理想化,并且二轴自由转换,很是方便。当然手轮上开关要改一下,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了。

网友F:
手轮脉冲信号直接输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端口,并被PLC采集存入固定通道,经过一系列的PLC指令将手轮传入的数值通过转换,比如脉冲加方向的形式传给变频或伺服,以达到相对精确的控制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请问,手轮的倍率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端的时候,是在程序里设定还是怎么样?比如选择x10倍率时,是手轮自动变换脉冲频率,还是在程序里编程,不同的倍率要编写不同的程序?

网友G:
直接接到PLC支持的高速输入点,至于倍率怎样设置,就要看你的处理方法了。这是我以前做的试验用一个坏了的编码器作为电子手轮来控制老式光驱上的步进电机。
http://video.sina.com.cn/v/b/40290364-1218253347.html

网友F:
回复 楼主:
感觉应该是在程序里做的,在面板上做个多位选择旋钮,可以任意设置倍率,将更改倍率后的高速计数器数值与当前值相加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学习学习。努力缩小差距。

网友I:
直接将手轮接到PLC高速脉冲输入端,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PLC高速脉冲输入端?PLC只有高速脉冲输出端吧?手轮可以接PLC的高速脉冲输出端,但具体编程我现在还不会。

网友J:
可以接高速脉冲接口

网友I:
非常期待PLC接入手轮的案例来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非常期待PLC接入手轮的案例来分享!

我也非常期待!!!

网友L:
电子手轮与PLC

楼主:
做过了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之前还无从下手。我简单说一下我用的情况,手轮接西门子1200PLC,用高速计数器计手轮发的脉冲的频率,比如HSC2的地址ID1004就会显示频率的数值,有正负和0,正摇正频率,反摇负频率。然后再用运动控制功能,速度的数值用变量表示,随着ID1004的变化而变化。思路就是这样,可行。

网友M:
26楼的思路比较对,

网友N(2019-02-25):
楼主,发个你编的程序学习一下。qq81092276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