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我想通过脚本实现变量触发某一报警窗口,比如说当实时温度sswd这一变量超过30时,触发一个报警窗口,让它弹出来报警,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在循环策略里做,自己定义一个循环时间即检测这个变量的时间,然后当此值为1或者为0,调出窗口。可以写脚本也可以用现成的策略。

网友B:
一般是做在PLC里面,比较指令输出报警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做在PLC里面,比较指令输出报警位
建议用这种方法,屏里数据运算太多会反应很慢。。。

网友D:
在策略里做,plc输出变量,然后当此值为1,调出报警窗口。